D630 独显 奇怪的毛病

楼主(2010-06-10):
D630 独显,故障现象是 开机0.30A 几秒后掉电
用cpu假负载测vcc为1.5 ,无复位和PG
奇怪的是 6260(U11)的后级 mos管并没有输出电压,始终没想明白,这个1.5的vcc是哪来的.图纸上是应该由6260输出vcc _core
6260的3.3供电正常,35脚vr_on开机低电平,并没有收到IMVP_VR_ON信号.这个信号时由mec5025(u22)的48脚经由r176输出,测48脚开机后仍为低电平.翘起后测量,继续低电平.
开机后给emc5025的pin48加高电平,6260工作,后期mos管启动,并输出vcc_core 1.5v

有2个疑问,求解,先谢了
1.cpu假负载上的vcc电压1.5v 是哪来的呢 ?
2.emc5025 需要什么条件才能输出IMVP_VR_ON信号呢?
图纸为 LA-3302P.轮胎里有,那位兄弟要是有兴趣,没积分也可以加我好友,我送.呵呵,

网友:
续上

测 5025在开机后没有收到 suspwrok信号
看图P42 找到N多门电路,原来这个信号不正常 :3.3v_5V_sus_pwrgd,经测量发现 Q26的电器性能已经接近一个3条退的导线  焕之

再开机,3.3v_5V_sus_pwrgd,正常,suspwrok正常,5025收到后正确发出vron,cpu供电正常,cpuPG信号也出来了,复位信号也出来了. 上cpu内存

电流升到0.8. 不亮......

实践证明,不装内存是点不亮机器的.

此机修复,心情不错.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我最近在搞一块ASUS的板 空板加电 掉电一次,然后又继续加电,各电压正常
上CPU 就不停的掉电 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