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主板不认串口硬盘

楼主(2010-06-10):
一块NF4 N-A3单桥的致铭主板,认不到串口硬盘,IDE能用,请高手指点一下哪里的问题。

网友:
测串口旁边的四个电容通桥那面的阻值正常,四个串口都认不到,是桥坏了么

网友:
HDD是SATA1还是SATA2的,很多主板认不到SATA1盘

网友:
硬盘就是原先用的,换块主板硬盘是好的。

网友:
查一下SATA的差分信号线到南桥的线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
加焊南桥!差分信号打值!

网友:
请问差分信号是不是串口旁边四个电容到桥下边的四根线,如果是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打值,跑一下线路,如果线路上没有坏的元件,就加焊南桥

网友:
加焊桥吧    。。。。。。。。。。

网友:
如果主板的SATA接口没有附件芯片,掉件,而是直接进桥的话,只有尝试做BGA。

网友:
你的是NF的,我的是VIA的,刚刚换了个南桥,IDE正常。SATA进系统一会蓝屏并且有时重启不认盘。。也换了SATA接口上的四个电容,还是老样子。估计是南桥问题吧。
PS:我这个应该是南桥本身坏,你那个多数应该是南桥加焊!呵呵,NF嘛!

网友:
把硬盘跳线跳下试下

网友:
用转接口接到硬盘试试又没有用

网友:
一般加南桥试试,先测好串口边上的电容电阻。。

网友:
90%是南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