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解BOIS的密码

楼主(2010-06-10):
今天遇到一本本,是华硕W7S,BOIS有密码,不知道这密码是保存在哪个芯片上,是否能解?

网友(2010-10-04):
ASUS在网上下个BIOS刷刷就好了!

网友:
有的华硕解不了的,要用日期之类的联合起来解!

网友:
论坛收索哈。有后门密码的
我以前也修过这个机器
当时没有密码表
还买了一个BIOS呢
现在好了又密码表
好用不费劲

网友(2010-11-20):
我知道的方法:
debug
o70
o71
不过是在台式机,笔记本上没试过

网友(点评):
这个是针对台机COMS设置密码的。必须能正常启动机子才行。一般我们说的密码是指开机密码,必须输入正确才能启机。这种方法不行。

网友:
晕,LS的在误导人,没用过就不要发言,华硕的一般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先直接刷bios尝试下吧

网友:
直接刷BIOS

网友:
先刷了BIOS再说

网友:
论坛上的密码表输入没用的

网友:
直接刷BIOS 试试看

网友:
应该刷个BIOS就好了,我们这里的大部分笔记本解密都是刷BIOS解决的。

网友:
应该刷个BIOS就好了,我们这里的大部分笔记本解密都是刷BIOS解决的
回楼上的兄弟, 它的BISO 里本来是带密码的,你再刷不带密码的BISO ,  哪里的BISO 文件,

自已修改的不带密码的吗?

网友:
不都是在bios 上吗,,,刷吧,,,或是短接,,断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