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机C51G-M2主板跑50-4C修复一列

楼主(2010-06-10):
    从客户手上接过来是一裸板,带CPU。型号精英C51G-M2
              故障:通电跑50-4C档。
        检修:1:跑50-4C应该是已经过CPU了,内存档没过,量内存供电正常
              2:测CPU供电正常,怀疑BIOS问题,从基地下了个BIOS程序,刷新通电测试跑26,以为好了。放一会儿在测试,故障依旧。
              3:插上打阻值卡一个个点量,发现有两个点对地与其他相差过大,可能北桥虚了,上BGA加焊,温度降下后测试OK了。后来几次测试都OK,确认故障已解决。

       分析:这个北桥是英伟达的所以考虑虚焊几率比较大。

网友:
这种C51主板一定记得给客户加装一个风扇

网友:
收30块钱啊。所以就没办法加,因为不是直接客户是那种从别人那接过来再拿我们这里修的,就是俗称“倒江湖”的

网友:
老大你的板子是AMD的吧?内存应该是直接进cpu的吧!您打内存的阻值能打出来吗?是不是打的cpu座上的阻值啊?  呵呵,写清楚点

网友:
我是打的内存阻值啊 卡上不是有好几个时钟点吗?打了有一个不正常 数据点有一个不正常,具体也说不大清楚,刚开始没想AMD的U直接就拆北桥的散热了,看到是英伟达的就直接焊了,呵呵 也算是蒙的

网友:
没人给审批吗?

网友:
撒热做的好点效果也差不多!~

网友:
北桥虚焊最好是把北桥拿下来重新植株一遍!这样可以让北桥的寿命更长些!加焊下可能北桥用不了多久用会导致不能开机!我碰到过这样的事!为了客户能用久点我们维修人员还是不要怕麻烦!要做到位!

网友:
还是那句话30元钱,不下花那么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