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的分辨率

楼主(2010-06-10):
液晶显示器的分辨率一般都是多少 是不是不能和显示器的分辨率相比  还有高分屏是不是做不了电视

网友:
液晶显示器的分辨率 大小要根据屏幕尺寸来设置,刷新率一般都是60Hz,高分屏做电视显示屏目前没有试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用乐华的PT361G能点多大的电视呢

网友(点评):
找不到相关资料,写个程序试试看

网友:
太高难度了

网友:
好象是800X600

网友:
听LG工厂一个师傅说42低分都能点起来

网友(2010-07-20):
屏尺寸大小不一样,分辨率也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