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8M800图纸中某一电路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0-06-10):
当IT8282M 7# 收到ATX灰线发出的PWMGD=5V以后,此IC的12#发出VDIMM_STR_EN--也就是-SUSC_S5,搜图纸,此信号只到达一个地方,如图:

DUALSW为高电平时,Q36导通,R203右边应该是6V左右的电压,是12V分压得到的。为什么说DUALSW为12V是通过下图

PG_ATX和SUSB同时为高电平,Q28,Q34导通,Q35截止,+12V通过电阻转成DUALSW。
我现在的问题是图中2.5VSB,如何通过SUSC_S5信号,转成VDIMM。

R203与R202之间点的电压通过分压公式为6V左右,P沟道Q32截止,2.5VSB如果只是通过内部二极管单向导通成为VDIMM,那三极管Q33的作用又是什么,想不通了,请指教。

网友:
楼主简单的说有两种情况
1  :DUALW为高电压,Q36导通,Q32,Q33此时都截止。VCC2.5通过Q36输出VDIMM
2:DUALW为低电压,Q36截止,Q32导通。此时又分两种情况A:Q33基极为高,Q33截止SB2.5V通过Q32输出VDIMM;B:Q33基极为低,Q33导通,此时无VDIMM

网友:
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此问题的讨论。

网友:
先感谢楼上的回复,现有这么几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按IT8282M时序来讲,VDIMM内存供电是否能够正常产生,取决于12#EN信号是否正常发出,也就是这里的SUSC_S3,而这个信号是加在Q33的基极上。如按上述所言,DUALW高电平就可以让VCC2.5转化为VDIMM。那这个EN信号到底起到什么作用,这个Q33起到什么作用。
开机以后SUSB和PWGD一直是高电平,DUALW也会一直是高电平,低电平会在什么时候用到?待机时?那待机时,IT8282M的VDIMM EN信号就是高电平吗?

网友:
1;Q33的作用问题我可以回答你,Q33的作用就是在SUSC_S3的控制下拉低VDIMM,只此一个作用。至于SUSC_S3在什么情况下为低电压拉低,这个我也不清楚。
2:这个问题我没看过图纸,也没碰过机器所以无法回答你,希望有高人能指点一下

网友:
  ACPI表示高级配置和电源管理接口Advanced Configuration and Power Management Interface
  s3状态是suspend to ram 就是挂起到内存 即 内存是有供电的 除了-SUSC_S5是高电平之外i其它的都是低电平 这时候  VDIMM 因为左边的DUALSW是低电平 q36是截止的 而-SUSC_S5这时候是高电平 所以q33截止 而q32导通 vdimm这时候的供电是由sb2.5v提供的
  如果熟悉acpi的各种工作状态 这个问题就不会糊涂了

网友:
  pnp型三极管 ub大于ue 当然是截止的  npn型的刚好相反

网友:
是不是 意思就是说 这2.5SB 和Q33 是待机挂起内存 的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