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8V-X SE 保存CMOS后跑17

楼主(2010-06-10):
型号: ASUS  K8V-X   SE
故障:开机进CMOS保存后跑到17就不跑码了。清空一下CMOS又可以点亮了。      有几块多是一样的故障,不知是不是通病。请高手指点。

网友:
看看晶振有没有不良再来应该是南桥了。。。

网友:
找个有系统的硬盘,将主板CMOS清零后直接进系统调整年月日期,调整后正常关机再进CMOS调整其他设置看看。

网友:
这个问题很烦,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那还是主板不稳定,你查查个路电压试试,在换CPU和N内存等等,在不行就看桥有没有虚汗。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CHASSIS这部分也要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几天就遇到过这个问题的,跳线虚焊了,开机报错,连CMOS多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