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七彩虹C.KT9-M2 主板 不上电 的简单维修

楼主(2010-06-10):
主板:七彩虹C.KT9-M2 AM2主板
故障: 点开关,不通电
开始维修    拿到板,看外观 打值(是否短路)  都没有问题 上假负载通电
点开关没有反应,是VIA的芯片(心想不是它挂了吧,) IO是W83697HF  还有个IT8282M(注意它,重点)   量开关脚上有高电平。   跳帽有2。8V  晶振有压差

我对这个W83697 不熟悉 不知道它好坏 (开始的时候没有去注意8282M ,它在座子下 没看见)              我更换个好的IO 后 还是不上电        心静下来想了想  记得饼哥说AMD的时序  与INTEL  不同       看到个8282M  呵呵

5进9出   量5脚  点开关有跳变  量9脚  一直为5V    换了它

再次点开关  亮了  跑码

修好了  我很菜哦

月饼 -1 乱换IO,太生气了

网友:
点开关以后,南桥收到开机信号,发出的SUSB控制一三极管将IT8282M 5#=5VSB拉低,相应的9# ATX_PSON直接拉低绿线,ATX开始工作。
这个机器的IO,不参与开机。

网友:
   现在知道 了 这个IO  了  谢谢 凝海

网友:
凝海师傅我想问一下是不是采用IT8282M的板子设计  IO都不参与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至少是我遇到的,都不参与

网友:
学习了,原来这个设计IO是不参与开机的,顶了

网友:
遇到有IT8282M的不触发,不复位的板子,多数都与这个芯片有关系

网友:
VIA芯片的机子,大部分IO都不参与开机的

网友:
这个芯片代表整个AMD平台的时序

网友:
83697不参与出发  只有 627 637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