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板子CMOS的怪现象!

楼主(2010-06-10):
是品牌机里面的!CMOS跳线放过电之后才能正常开机,啥都是好的!但是关机之后断电再开就开不了!要再一次放电才行!跳线帽有电压!南桥也加焊了!是在是找不到思路!望高手们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boos 可以保存吗  跑下cmos电路  不行刷BOOS

网友:
换个CPU试一试

网友:
换CPU和内存试试,或者明显的芯片发烫,看看晶症的电压是不是对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过华硕A8N的板子也是这样,搞了好几天CMOS电路也没搞好, 后来把重启键接到电池上,跟网吧老板讲开不了机就按下重启键放下电

网友:
以前遇到过类似情况的板子,当时是db的南桥,手头正好也有换了以后修复。如果你最后研究不出来的话,可以考虑换一个试下。

网友:
这种问题较多是桥问题

网友:
主板的型号说一下,还有你的测试数据

网友:
是南桥的问题,关机断电时,对CMOS的register保存有问题,导致下次不能正常开机。

网友:
关键有的机器BIOS默认设置是不合适的,如软驱就是加载的,开机都是提示软驱故障的,所以这种方法不好,还是修好板子是正道,,

网友:
BIOS我没刷 好板子上拿过来直接代换的,然后设置好BIOS,CMOS电路也没查到问题,实在是找不到问题才出此下策的,另外说下 是单桥的板子,换桥的话成本太高,人家是不会修的,就只有凑合着用了 好几个月了人家也没反应其他问题

网友:
你换个坐子看下行不行

网友(点评):
换什么座子?BIOS座?

网友:
关机保护了吧  是否可以不接重启  直接拔掉电源  再插上电源 按POW启动

网友:
这个方法真好!!高手向你学习了!!!

爱问 -20 技术区严禁无价值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