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4主板故障

楼主(2010-06-10):
一754主板,CPU复位电压2.53V、但短接复位针脚,电压无变化。PCI-E上测不到复位电压,
板子不能关机?其他的电压都正常。这板子是一体桥、注:这板子原来能点亮的,后来丢在一边2个月没理、
现在想拿来装台机子给老妈用,结果点不亮了。

网友:
什么型号的板?压北桥试一下,能否跑码?

网友:
型号看上去是NV8,什么牌子的就不知道了,桥已经清洗过了,压桥开机故障还是一样,量过北桥周围及北桥上面的电容阻值,正常,桥供电也正常

网友:
如果压桥还不行就是IO可能有问题了,桥的问题还是多一点。集成的桥就是容易虚汗。

网友:
桥空焊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桥空焊 有的压没用 加焊   放2个月出问题 CPU复位 PCIE 复位都跟桥关系极大

网友:
明白了,明天上BGA加焊桥看看

网友:
先用力按下桥试下,看可以点亮吗,如果可以再加焊不迟啊

网友:
收藏了,俺正好有一块这样的主板,实验看看

网友:
这么快怀疑桥?  先检查BIOS与IO的复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