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华2025接一体板的问题

楼主(2010-06-10):
今天遇到1太优派17寸的显示器,原故障是开机显示画面有轻微的锯齿,于是拆机首先就把高压电源一体板代换了看,还是一样,所以就准备代换下乐华2025驱动板上去试机的 ,原来的高压电源一体板上只有5V,地,亮度,背光,于是我把5V 接到2025板的1084上,背光接背光,地接地,试机,开机后按键灯正常,背光是一亮就灭了,我百思不得其解,所以上来向各位大大们求解了,希望各位大大有时间的话帮忙解决!

网友:
通用板上的开启信号没有连到高压板上吧。

网友:
2025板子是12V外置供电的,将原电源高压一体板的12V电源切断,将12V电压引到2025的12v插头上,5v电压不接,悬空放在那里,其他线对号入座就行。

网友:
同意楼上,还有高压板的开关信号必须接

网友:
楼主的接法是对的,可以用5V接1084,但你控制信号要接的,否则无法触发源电源板高压部分

网友:
好像有的2025板子驱动不了电源高压一体板的高压板,这种问题我是遇到过。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

网友:
2025的主板都能驱动一体的高压板啊  没有碰到你说的问题啊

网友:
你配个通用的主板上去试试看。看一下道理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好像有的2025板子驱动不了电源高压一体板的高压板,这种问题我是遇到过。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

是的,我用通用驱动板加本来的电源板,就是点不亮高压!想不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控制信号是接了的啊 电源板上的ON/OFF标示的接在乐华板上的开关信号处啊

网友:
最好是将电源板的12V接到2025的电源输入口,然后开关线要接就可以了。

网友(2010-07-10):
楼主有没有接信号输入,没有信号不会输出背光开启信号

网友:
怎么不修原板呢?锯齿干扰,首先看板上电容是否爆浆了,测量下时钟频率是否正确,再检查VGA线是否接地屏蔽不良。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这种现象一般都是供电不足造成的,检查下滤波,

网友:
感觉是楼主把升压板的开机信号接错了,其他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