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V 193W 求救谢谢师傅

楼主(2010-06-10):
   宏基  V 193W  显示器,收到的时候就是闪一下就黑,  开始以为电源有问题,拆开看了之后电源正常,测试发现,灯管有一根虚焊,于是就补焊,拆的时候不小心,把灯管搞断了,更换一根后,以为好了。
  现在的情况是,要是一直浏览网页正常(12小时都正常),如果切换到游戏,就会黑屏,但是把信号取了,屏能显示无信号,。反正就是不能切换反差大的画面,假如游戏,你一直游戏也没事,出问题都是切换的时候,在重新开或者在切换下 有能好。郁闷中。。。

网友:
可能你驱动板哪里信号接触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换的那根新灯管惹的祸,最好一起换四根,可能换的新灯管在某个亮度下,高压板的保护不起作用,但是在某个亮度下,就不平衡了,所以高压板保护,黑屏

网友:
这种问题少见,最好用板子套。

网友:
应该还是灯管。是不是没有焊好。只是开焊。灯管没有老化吗?就是要换全换。你在看看板子上有没有虚焊的地方。。。还有就是电容问题。。。。

网友:
四个一起换,不然很快完蛋,

网友:
我也感觉是灯管只换了一个,虚焊不存在,我全部补焊了也没变化,开始我怀疑灯管没焊好或者热缩管没弄好,检查了2次,还是老样子,由于只收了70元,是装机店拿来的,灯管要是全换,赚不到什么钱,不过由于灯管引起的保护,我也怀疑,但是我用通用高压板检测了4根灯管分2组测试,接的可调电源,每一组,电流2A 供电12V 没发现异常,郁闷中,因为黑屏的时候,把信号取了能出现去信号字样,我接的是笔记本,要是来回切换2次大多数情况就好,本来想改通用的,不知道是我那板有问题,还是那显示器电压高18V 换了2个 都没用3分钟就坏了,所以暂时还换不了,太难为人了啊!看了一些这个机器的帖子,说这种机器容易出现接信号黑屏 不接,显示无信号,是BIOS 有问题,难道换个灯管就出这么多的问题吗?要是谁有这个型号的BIOS 请给我发一个谢谢了

网友:
你把高压芯片的保护脚去掉试下噻。看会不会好

网友:
你换一下别太机器试试看。或自己配个通用板试试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灯管的问题,高压板有一个平衡保护的功能。因为你换上去的新的灯管跟原来旧的灯管内阻不 一样,在切换的时候灯管两端 的电压会再次升到1500V左右的电压,这样在灯管反馈端 的压降就会不平衡,高压板就进入保护状态。

网友:
十楼版主的分析.我认为很有道理..
请问一下.换灯管一般都是一起换么?

网友:
谢谢十楼斑竹,很有道理,一会叫哪个家伙加点钱要不,70换4根不值得。

网友:
你要是算钱,那真不合算!你先跟他砍砍价,但最后还是4根全给他换了,照收70,交个朋友,以后有显示器还给你修!做生意也要学刘邦的啊!做生意要大气,不然做不大,维修主要做的还是是同行生意,一个人一天平均能接到2台已经不错了,但是同行多的话一天给你送几台,虽然赚的少,但是柜台的钱就出来了!不要着眼于眼前的利

网友:
换灯管,要洗手。

网友:
问题总算是弄出来了,惭愧啊。还是灯管没换好,灯管没短到地路,只是两根灯管之间连一起了,哎高压板费了两块,还是不细心的祸

网友:
此问题机器我遇到好几台了,都是期中一根灯管虚焊,有些维修人员为了方便就换一根,其实我感觉这也是厂家设计的一个缺陷,建议四根全换了,出这样问题的机器里面的屏都是群创的屏,长城\HP机器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