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IP1880打印机清除废墨仓废墨(高清图)

楼主(2010-06-10):
1、首先给打印机通上电源,然后打开打印机盖子以便使打印机墨盒积到左边(见下图),然后拔掉电源线以免在清除废墨时被打击伤,同时触摸铁类物质,消除体内静电。

2、然后找到废墨仓(见下图)。

3、废墨仓上的打印头吸垫块上有一个白色小卡,可以移动它使打印头吸垫向上抬起(见下图)。

4、打印头吸垫抬起后,就可以把吸纸伸进废墨中去吸取废墨,建议用镊子夹住吸纸伸入废墨仓,如此反复,直至废墨被吸光后清除废墨的工作就完成了(见下图)。

网友:
废墨可不是这样清理,一般要清理时,废墨都已经很多了,一般要拆开用水洗干净,同时还要用软件清计算器,,

网友:
感谢楼上的仁兄指点,说实话这也是转贴过来的 当时考虑可以给正在学习打印机的朋友做以下参考 有这位仁兄再指点相信有些和我一样的朋友有可以学到了很多知识 感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