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这两行英文死机。

楼主(2010-06-10):
PIC WARNING: Card requesting IRQ,NO IRQ assigned
PIC WARNING: Card requesting IRQ,NO IRQ assigned1 ^( q9
南桥,更换,网卡,1394,PCI主控芯片都折下来的,为什么还是死机.

网友:
IRQ全称为Interrupt Request,即是“中断请求”的意思(以下使用IRQ称呼)。IRQ的作用就是在我们所用的电脑中,执行硬件中断请求的动作,用来停止其相关硬件的工作状态,比如我们在打印一份图片,在打印结束时就需要由系统对打印机提出相应的中断请求,来以此结束这个打印的操作。在每台电脑的系统中,是由一个中断控制器8259或是8259A的芯片(现在此芯片大都集成到其它的芯片内)来控制系统中每个硬件的中断控制。目前共有16组IRQ,去掉其中用来作桥接的一组IRQ,实际上只有15组IRQ可供硬件调用 不知道对你有用么 就发上来了

网友:
关键是什么方法解决,请帮忙....

网友:
什么机器也不说明,楼主发帖过于随便。而且上来就拆件换件,真替LZ捏一把汗

网友:
该做的你已经都做了,也可以考虑换U试试,反正是病急乱投医。

网友:
南桥拆了咋工作啊,先进coms 把irq都调成auto

网友:
楼主文中,是不是PCI警告打成PIC了?中断资源不够分配,硬件中断冲突,如果在CMOS中已经设成自动分配中断,还有问题的话,还可以关闭一些硬件设备试试,看有无效果。如果设置都不能改善,那才考虑硬件问题。

网友:
先进bios设置下中断,设置为auto试试;把cmos电池拿下来放电试试,刷bios试试

网友:
如果你的电脑有工业端口,如9针串口或25针打印口,将它们的相关芯片拆了;如没有拆主板 单独上U,光驱和硬盘不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