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开机出0176和0271两个故障代码,没超级密码,换密码芯片

楼主(2010-06-10):
笔记本是摔过后,屏破碎了,开机黑屏。硬盘 内存好的,外接显示器后,显示0176和0271两个故障代码。显示超级密码图标。进不了BIOS,也进不了系统。没有密码,想把主板的密码芯片PC82573L换掉,不知能不能开机,想问下高手可有经验?
看到过T60硬件维修手册上故障代码的解释,如果换一个安全密码芯片才会出现0716代码的消息,要清除此消息,请进入BIOS。
是不是换了PC82573L安全芯片,就可以进BIOS了?

网友:
曾经遇到过,刷过PC82573L没有效果,不知道是我找的密码文件不对,还是怎么回事,反正最后没好

网友:
是不是还有其它问题?摔了的机,难保没有其他问题。电脑不在手上,等查到了再回帖

网友:
安全芯片要和BIOS一起换啊

网友:
BIOS芯片是什么型号的?谁有型号,但又没有新的BIOS文件啊

网友:
我找到BIOS芯片了,是个两列八脚的IC,重新写个BIOS,换个安全芯片,但安全芯片里面有没有程序,要不要写程序?哪位楼主能指点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
“什么芯片都不要换的 直接换个系统就可以啦  哈哈 搞这么复杂 我自己就用T43  修过N多T60哈哈  从来没听过解指纹密码要换芯片的 哈哈”
不知是什么方法?可否请教详细

网友:
现在又听说有通用免安全芯片的BIOS,不知论坛里的朋友可否用过这种方法,是否可行,如可行,又能否给些指点呢?
                                           期待中!

网友:
这是BIOS密码啊
和安全芯片有什么关系啊
换个密码芯片就好啦

网友:
有没有免安全芯片的BIOS啊?有的说是换个BIOS就可以了,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