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E2000 开机死机

楼主(2010-06-10):
这机器,开机能显示,出现F1.....F2.....死机 键盘不能用,U口不能用 ,IXP400的南桥,换了一个故障依旧,听朋友说有可能是BIOS, 是南桥还是BIOS,请大家指点,谢谢。
键盘不能用

网友:
把外设都去掉看正不正常,不正常就是南桥和BIOS的问题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ZE2000 U口不能用,换了全新南桥不行,想搞BIOS来着,一看是小32脚的那种的,郁闷

网友:
先BIOS,再南桥
简单----》复杂

网友:
就这几条路 刷BIOS 焊南桥 拆外设 你自己选先弄哪个

网友:
楼主不笨的话应该可以走3楼的路子。。简单在复杂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哦!

网友:
这样地问题关键是设备不齐搞的是不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