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后十分钟就蓝屏,重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6-10):
用微软内存测试工具测内存,OK
用MHDD测硬盘,无坏道。
重装过系统,清理过灰法。
但发现内存卡口旁边的一个电容鼓了,
各位认为是什么原因啊。
微软

网友:
电容漏电了?还是南桥坏?

网友:
,先换了c看看,
内存虽然测试是好的,可也会不兼容啊

网友:
电容鼓了先换掉 再说!

网友:
电容都鼓了,肯定是内存供电出了问题了。检查一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电容换掉了 么

网友:
晕 先换掉电容,在试一下

网友:
这算是在问问题?

网友:
内存换条看看!~

网友:
先把内存边上的电容换掉!再开机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