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2 板号LA-4611P U口不能用。

楼主(2010-06-10):
这机器 进系统正常,其它都正常,就是U口不能用,供电5V 有,两个信号线对地数值546一样,换了个南桥,故障依旧,有个8脚IC 给U口供电的,应该也正常,USB 12M 48M 时钟也有,哪位朋友有图,传一份,一定重谢。
板号

网友:
还有一点,USB这条线上的端口都不能用,比如蓝牙,读卡器等等,

网友:
是不是买的这个南桥有问题,卖芯片的告诉我是全新的,还是有其他问题?

网友:
应该是南桥周围掉料了

网友:
是不是南桥没做好

网友:
估计买的是拆机料;或型号版本不对,新南桥有包装已经植好球的。

网友:
楼主可否巾上南桥的图片。让大伙分析

网友:
南桥有问题吧

网友:
楼主:不应该啊。一般您说的情况 多是 南桥的问题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