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8KDA7I 不过显卡 显示25

楼主(2010-06-10):
EP-8KDA7I  不过显卡 显示25  原机是用ATIR9600(显卡OK).无意用自己花瓶F5200的显卡却能显示,BIOS刷了。主芯片也加焊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RV350出现这种情况是正常的,不兼容8X,你可以测一下A2 A3是否不良

网友:
加焊桥  通病

网友:
擦擦金手指 刮下擦槽 还不行 就加焊北桥吧

网友:
这样的主板都是桥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