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4720 電源問題

楼主(2010-06-10):
机型 : ACER 4720
问题 : 电源问题
收到机台测试无电源 , ADAPTER 灯闪烁应该是有短路现象 , 拆板使用可调电源供应器测 1.8 A 果然大短路 ,
一开启电源 DCIN 转接卡上IC PQ1 ,PU20 发烫 , 测量并未发现异常是不有其它造成VIN 短路回冲 ,

各大电感组抗约 100好几至 1K 多虽未短路但也是不正常 , 量到PL6 只有 1 欧明显短路 ,找出线路图
这是供 1.05 V 周边零件对地短路 , 断开 PL6 , 断开测PQ1, PQ8无短路好的 , 想了一会会造成VIN 短路回冲
有可能是PL 1 VIN 电路不良 , 断开 PL1 , 测 PC29 ,PC25 还短于是拆了PC29再测不短了, 果不其然是 VIN 处短路回冲

DCIN 转接卡上IC PQ1 ,PU20 不发烫 , 换上后不短了各大电感阻质正常了 , 但量 PL6 只有 16 欧 然到还短路
待机都正常 , 这让我不敢冒然开电再询线断开 PL6 , PQ1, PQ8 量量其他零件 , 发现 PU1 SC411MLTRT PIN1 , PIN16
只有 16 欧 然到也坏了 ,

因无此料暂时放下做其他事顺便找料 . 经过 2 天 , 在查修 ASUS A6VM发现 1.05V
也只有 30几欧 , 莫非设计 1.05V 电路是低电压低阻抗 , 刚好料也还没到于是大胆拿出4720主板便装了 CPU , 内存
上电 ACER 画面出现 , 这也说明PU1 SC411MLTRT 没有坏 1,16 PIN 低阻抗 , 烧机 4小时OK .

网友(点评):
是不是写错了?PL6对地1,拆了PC29好了???那是连接PL1的。

网友:
汗、、楼主胆量是够谨慎的、、、看来胆量还是大点好

网友:
月餅大師您說的對 pc29 在 pL1 回路 , 因我是先量到PL6 在檢測完相關零件後沒有發現零件損壞, 所以才會懷疑PL1 我也忘記PL1 測試值 , 可能是我表達不明確  .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值得借系

网友:
不知你指的是哪个PC29,在这个你发的图中没有看见。。。短路回冲,这个词,很少听见。。。请楼主指教。。。

网友:
0.3几就叫短路么?现在的机子主供电电感0.3几的多了 尤其是显卡供电

网友(2012-03-12):
看得头 都大了,最后我也 不明白,看来楼主真是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