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颜色变的很深

楼主(2010-06-10):
基本的设置都试过了 没有用
大家帮我看看大概什么问题!

网友:
第一张是我用笔记本的照片 后面的是外接这个显示器显示出来的效果

网友:
????????????没人知道嘛

网友:
你说的不是很清楚,是笔记本的屏还是液晶显示器?如果是笔记本出现的问题,内屏和外接都一样,要考虑是显卡的问题。如果是显示器,则要考虑是RGB设置的原因。对于显示器,可以先呼出OSD菜单,观察OSD菜单是不是一样,如果一样,查屏线和屏。如果OSD菜单正常,检查VGA信号线和驱动板。

网友:
谢谢楼上的 可能我没表达清楚 我是用一个笔记本外接的液晶显示器 是液晶显示器有问题了。。

网友:
可以重新数据试一试

网友:
什么叫重新数据试一试???

网友:
把连接屏线拔下另插一下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