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故障一例

楼主(2010-06-10):
别人让帮忙修一机器,V星板子,机器跑码不过C1,查内存供电,也正常,BOIS跳线也对,电池3V电压偏低,0.8V,换了块新的,仍不启动。搞了一个上午,没找到故障所在,拆掉再仔细观察,没有发现异常。正要放弃时,发现右上角一电容稍高啊一点,看看也不像有问题,由于和板子平行,认为是出厂焊接时,电容引线过长。再仔细观察,才发现电容是被平行拔出了的,换上一个,故障消失。分析:可以肯定在上手拆卸时,固定钉没有下完,就顺手拉板子上的电容(取板)所致,真故障应该是电池没电了。不细心,致故障扩大。

网友:
修主板要细心,尤其是从主机里拆板子里,有些主机上板子的时候拧的太紧,导致螺丝拆的时候把铜柱也拆下来,可怕的是有些机子全部螺丝都和铜柱连在一起,这时候一定要小心别把板子摘的断了线或掉件啥的,细心总能发现一些问题 掉件,断线,短路,连线等等

网友:
路过。学习楼上的细心经验。自己也学习学习

网友:
汗,刚接触维修,楼主不说我都不知道还有这种情况。看来以后得注意了,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