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两片复位有波形的板(p31t),请教怎么修

楼主(2010-06-10):
用
示波器
测量PCI A15 有波形,各位同行
请问这种板应该从哪里下手
示波器

网友:
现在主板什么状况?全板没复位?还是档在FF?

网友:
看下BIOS有没CS# 要是有刷下BIOS

网友:
PLCC的BIOS,我把BIOS取下来,还是复位有波形

网友:
复位不正常,当在FF

网友:
查一下CPU到NB

网友:
说的不清楚啊 全班复位 还是个别不正常

网友:
板子有地方,有短路。

网友:
pcirst 和IDErst 都有波形,pltrst 和cpurst没量,板上无短路的地方,以前客户拿过来说是不稳定,但到我这里根本就不开机,我换了一个E2180的CPU还是一样。这种情况,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先暂时不要去管复位i有无波形
板子现在是供电时钟都正常,就是全板不复位吗???

网友:
故障现象不详,没有理解楼主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