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c410-b 不显示

楼主(2010-06-10):
今天接了一块rc410-b 主板,故障是复位灯一会儿亮一次。。测量电压都正常,不知从何下手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不显示

网友:
查各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复位灯一会亮一次。。查一下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用灯座看一上U座有没有问题,记得有修到过一样故障的板 是CPU到北板的数据线断了一条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
我手头正好有这样一个板子,不走码,不上CPU复位等常亮,上上之后就能复位。楼主试试。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