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410L 加电无显求助

楼主(2010-06-10):
机器的具体情况 :
有待机 可以加电  电流上升到0.7X  不动, 测电压 1.05V 1.5V 1.8V  CPU供电 1.22V 产生正常 测试PLTRST#\PCIRST#3.3V   H_CPURST# 1.05V 产生正常 。换U测试同故障本机U在其他机器测试工作正常。现在无思路维修 求维修思路。

诊断卡不跑码。加内存 不加内存都一样 直接 到0.7X 不动 点内存 根本就没有波形 单测试阻值正常 是郁闷,自己觉得像北桥, 根据测试结果 但是又不像 。

网友:
换条内存,加焊下槽子试试

网友:
用跑码卡跑码或用示波器打波形,确认主板问题

网友:
插诊断卡看看跑码是多少  关靠电流指示也不好准确判断

网友:
建议你做南桥

网友:
拔掉内存看电流跳变是多少 先判断是内存不过 还是显卡不过

网友:
诊断卡不跑码。加内存 不加内存都一样 直接 到0.7X 不动 点内存 根本就没有波形 单测试阻值正常 是郁闷,自己觉得像北桥, 根据测试结果 但是又不像 。

网友:
仔细检查北桥后面的电感有没有开路的,后面有个电感爱坏,要仔细测

网友:
这个不是还没有跑码吗,只想着南北桥,BIOS也是有可能的,看一下BIOS的工作条件。

网友:
从简单开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在修一台一样的,没思路

网友:
换个 南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