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明基液晶显示器开机三秒黑屏

楼主(2010-06-10):
按下开关后,图象显示后三秒黑屏(不包括LOG画面),关掉后再开也是三秒后就黑掉了,把信号线拔掉再接上也可以显示。我换个屏接上去,当然没接屏线,灯管可以长亮,但是我把明基的屏接到其他高压板板上也可以长亮。我就不太明白了,到底是屏还是高压板有问题啊。不知道高手们可以给我提供一些思路吗?

网友:
明基通病高压板

网友:
一般是高压部分故障,但你这故障描述,应当是电源带负载能力不足,,

网友:
我想还是高压的问题,楼主可以改高压条试试。

网友:
电源带载不足了.

网友:
你说的就是高压板有问题了。你查看下高压板吧

网友:
你绕了半天也不是这样修的:原机器出了上述故障,必须用外置灯管每组去套,确定灯管问题还是黑屏的话,再接着套电源高压一体板,还不行再套驱动板。
上述问题一般查12V和5V供电,有的还有3.3V供电。

网友:
同意7楼的观点。不过,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其中一路高压部分电路故障造成负载不平衡而出现的电路保护性黑屏。

网友:
我手上没这么多工具啊,我没有外置灯管,只能拿屏试了。如果高压板有问题的话,我换另一个屏他应该也三秒就灭啊,可没有,所以我就纳闷了,我手上没有驱动板,我是修主机的,手上没有什么液晶的材料。 有人说把灯座的两点连起了,可以去保护,这对吗。

网友:
现在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灯管与屏的外铁壳之间漏电,你在屏和灯管分开供电的时候,它们之间不共地,所以可以正常工作,但是采用同一电源的时候,因为共地,所以造成打火而使高压保护。

网友:
用双灯管高压条试屏

网友:
Q751 Q743不良会间接黑屏,电容C59 C66不良也会,明基的通病大多在这两方面。可以先更换一下试试

网友:
明基一般都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将故障显示器的原高压板和驱动板接好,把屏的数据线和驱动板接好,电脑主机和你要维修的显示器驱动板接好。用你另外的屏上灯管,去试有故障显示器上部两个灯管,这样故障屏是否有显示,另个屏是白屏不管。如果闪下黑屏,再试下面一组灯管,这样能看到屏幕上的显示是否正常,上下灯管测试无问题,还是黑屏,接下来代换高压板不行,再查驱动板的电压是否正常。液显就是一步一步往下测,往下套。

网友:
从你的描述判断,应该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差,检查电源。

网友:
我那屏是有四跟灯管的,上下两组灯管不同,它的反馈会一样吗,会不会也保护,我用来测试的是17宽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说过了,我手上没有通用的高压板和驱动板。用原屏,我不接屏线,它白屏三秒也会黑掉的,所以我想可以排除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试机时没接屏线,,我想不是打火的问题。如果是你说的那种情况,我把屏用泡沫垫起,让他不接触其他的东西,不接屏线只接灯管,那是不是就不会黑屏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值得一试,这几天忙,都没搞,这两天到哪去找这几个零件换起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想不是,我首先就把板上的电容(25V1000,35V1000)都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