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0-06-10):
今天修一张不开机的华擎845主机经检测为IO损坏
   更换后正张
     可客户回家后又不开机了
            经查可能还是IO损坏。。
   求高手。不开机的维修路线

网友:
首先要查各主供电有无短路,3.3vsb   32.768MHZ及两脚谐振电容 查开关--IO--南桥---IO---绿线按照这个思路去修

网友:
会不会是待命引起的。。

网友:
想问一下,“经检测为IO损坏”,怎样知道是SUPER I/O坏掉呢?

网友:
电源坏了  换I/O后开机 模看看烫不烫

网友:
看待机电压正常不,是不是高了,,

网友:
一般都是电源有问题 才会在次造车I/O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