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j2000四个灯全闪

楼主(2010-06-10):
联想lj2000四个灯全闪

开机四灯闪烁,说明机器出现硬件故障需要维修。此时按住“启动”键,四个灯中的一个或两个将亮起,表示故障部件所在位置。如果是“墨粉”灯亮,表示定影器加热故障。
故障原因:
1、使用环境温度过低或电源电压不稳,造成加热不良,机器进入保护状态。
2、机器放置不良,散热风扇排风口被堵塞,造成过热,激起进入保护状态。
解决方案:
1、关闭电源,等待一段时间,待打印机完全冷却后再打开电源。此时打印机可能仍然是四灯闪烁,散热风扇高速旋转,保持通电状态十分钟,打印机将会自动重启,自行解除保护状态。
2、如此故障频繁发生,在排除了放置不良和电压不稳等情况下,考虑定影器热敏电阻是否脏污,电源板是否稳定,在排除了定影和电源板的可能性以后,最后在考虑主板故障

四灯全闪,是维修呼叫,你按一下面板的运行按钮后,看哪个灯亮着.

定影故障(墨粉灯亮)

激光器故障(硒鼓灯亮)

主马达故障(墨粉和纸张灯亮)

主板故障(纸张灯亮)

高压错误(墨粉和硒鼓灯亮)

绝对不是粉盒故障!!

网友:
传一份联想LJ2000的维修手册

联想LJ2000 2050N维修手册中文版1.part1.rar

联想LJ2000 2050N维修手册中文版1.part2.rar

联想LJ2000 2050N维修手册中文版1.part3.rar

联想LJ2000 2050N维修手册中文版1.part4.rar

联想LJ2000 2050N维修手册中文版1.part5.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