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超锐 T30 不上电,待机电流0.7 求图纸,求思路!

楼主(2010-06-10):
清华同方,超锐T30
同行拿来的二修本,不上电,待机电流0.7.。。。。在开关针上打不到电压。。。更奇怪的是开关4个脚没有一个脚是地线。。4个脚对地全为无穷大。
I/O  pc87591L  第一脚有3.3伏。。。晶振和南桥晶振都有电压差。。。换过87591   换过南桥 DBM。。。更换过MAX1632.。。。在待机时有3.3  和  5  伏输出。。。

求有图纸的给个图纸吧。。。我在线等起。。。。

如果有思路的。。。也请留个思路吧。。。小弟真的谢过了。。。

板号:D251_PWR  Ver    D1-6A16

网友:
用示波器打南桥晶振、IO晶振是否有波形,再量是否有触发信号

网友:
老实说。就是不知道87591l的引脚定义啊。。都不知道从哪下手。。。在它周围的的电容是能打到有3.3  和 5 伏

网友:
待机0.7明显大电流,这个电流坏的地方肯定发烫了

网友:
楼主的待机电流是多少?

网友:
待机是0.07.。。太不好意思了。。打错了。。。现在搞定了。。。真的走了弯路。。真是记性害人。。。刚说的第一脚有3.3伏。。结果是我记错了。。后来才想起。。。应该是测量第二脚的3.3伏电压。。后来想起了。。。测第二脚有3.3.。。。直接短接第二脚。。通电了。。。再一看电流表。。。那就是直接点亮的表现。。。真的走了弯路。。。。谢谢大家了。。。结果是只能怀疑第二脚到开关有断线。。。所以最后直接从第二脚飞线到开关上。。再把开关另外两支引脚直接 接在地上。。。。这样就解决了。。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哦。。。在此特别感谢一哈  圣博维修  。。。。我是看了你的贴才想起是第二脚的。。。也是按照你的方法处理的。。。真的谢谢!

网友:
不触发一般都是先量开关针脚有没有电压了没有的话肯定开不了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