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200的ACDET的讨论

楼主(2010-06-10):
昨晚看了湖南草上飞大大的东芝M200开机后不充电关机充电正常,AC供电电流有时偶尔为0,(终于解决了!)
帖子,觉得很有必要就该电路维修这个问题和大家讨论下。在这里我就用这个帖子作为列子分析一下,希望能起到抛转引玉的作用。该帖子连接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02856-1-2.html
在分析之前有必要先和大家提下三极管的基本工作原理,因为这是以下分析的基础。呵呵,也许有人会问了,三极管这么简单的东西还用的找再讲,不就导通截止和放大吗?所以我想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先,搞维修的整天都和三极管导通截止打交道,那么请问三极管导通的定义或者说准确的描述是什么,也就是何谓三极管的饱和导通?也许有人(肯定不会太少)会回答三极管饱和导通就是相当与C和E短路。如果是这样我要告诉你不但是错简直就是大错特错,当然对于一般简单的分析是可以这样理解的,但要准确分析电路这样理解有时候就会差之毫厘。三极管饱和导通的比较准确或者说比较正确的描述因该是这样,当三极管集电极电流不再随基极电流的变化而变化的时候的工作状态就是三极管的饱和导通状态。为什么说这样描述才是准确的,如果有不明白请去看书。至于放大状态就不刚好相反集电极电流随基极电流的增加而增加,随基极电流的减小而减小。至于如何判断三极管是工作在放大还是导通,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说下,具体请看书或者百度。当看到一个三极管电路的时候 不用管工作在什么状态,就当工作在导通状态来计算基极电流,将该电流与实际电路中测德的基极电流比较,如果是计算的电流大于实际测试的电流,则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反之则工作在导通状态。好了把这个问题讲明白了可以接下来的分析了,先上该帖子的电路图

因为图比较大的关系,接下来的分析在二楼再讲,请大家先别回贴

网友(点评):
我不同意楼主的观点,见8楼!

网友:
为了方便分析,我将电路做了一定的处理,用哪个电位器来代替了Q4和Q2在电路中的作用。为什么能这样处理是因为在+VBATA小于22V时,D7是截止的(查了PDF)。在这种情况下,Q2和Q4因为不能得到足够的基极电流所以是不会导通的,只是工作在放大状态。有了先前关于三极管在放大状态的描述集电极电流随基极电流变化。分析1楼的电路原理图可知,当+VBATA增加时,流过Q2的电流增加,于是流过Q4C-E的电流也增加相当于对R50的电流进行分流,于是Q4集电极的电压就相应的降低(当然是相对于+VBATA增加量来说),反之如果+VBATA减小,则最后的结果使得Q4的集电极电压相应的升高(当然是相对于+VBATA减小量来说)。据次可以将Q2和Q4用上面电路来代替,具体的工作原理就是当+VBATA增加是,电位器则向下滑动;当+VBTA减小时则将电位器的抽头向上滑动。呵呵,这样一来大家是否就比较好理解了呢?这里工作的最终结果就是使得U3的5脚电压在+VBATA小于22V时,都维持在1.2V以下;同时Q2和Q4还能在+VBATA不是太大的电压波动的情况下,能一定程度的稳定U3 5脚的电压。
接下来再对,+VBATA大于22V时的情况进行分析。处理后的电路如下

能将电路这样处理的根据是当+VBATA大与22V后,稳压管击穿,将Q2基极的电位嵌得很低,于是Q2就饱和导通,进而Q4也饱和导通,当Q4导通后,其集电极的电流不在跟随基极电流变化,查手册大约是在0.5uA。显然这时+VBATA的压降几乎都落在电阻R51和Q50上,因分流的电流只有0.5个微安。经计算可得知此时5脚的电压大约等与1.3V也就是说,只要输入超过22V的时候,U3第5脚的电压就会超过2.2V,内部比较器翻转进行保护,至于怎么样不于讨论,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PDF。现在电路已经分析清楚了,接下来就针对上面哪个连接的帖子的改法进行分析。未完

网友:
根据湖南草上飞的( 以后就叫楼主)故障描述。1当将外接电源增加,故障消失2将U3第5脚电压降低(在R50上并联一个4.7K电阻
),故障也消失(呵呵,看起来是不是很矛盾,只要你仔细看过上面的分析,其实一点不矛盾,这正是Q2和Q4在这里的作用)。根据这个描述,可以大概判断故障的地点。
1:D500损坏导致(比如导通压降加大)以至输入的电压不足以使得Q2和Q4工作,截止或者工作在靠近截止区的那一段空间(从输出特性曲线上看)。这时5脚电压就几乎完全是由R51和R50分压所决定,经过计算,+VBATA降到17V多点时,5脚电压就会升高到1.2V。(当然这个结果没计算Q2和Q4,如果计算Q2和Q4的话,因该会到18.5左右,5脚才会达到1.2V)
2:Q2或者Q4参数变化,比如放大倍数减小,引起调整量不够,结果和1同。
接下来我们在来看楼主在在R50并联一个4.7K的电阻所流下的隐患,刚刚已经分析了故障的产生的地点。现在就假设是Q2或者Q4损坏,为了方便分析

网友(点评):
草上飞 是串联电阻给R50,不是并联。

网友(点评):
经过计算,+VBATA降到17V多点时,5脚电压就会升高到1.2V------大错特错吧

网友:
怎么搞的,还没完就传上去了。接着分析,根据上图大家可以自己计算一下,需要+VBATA升高到多少才保护呢?不错是120V,当然这是没考虑Q2和Q4的结果,如果算上放大倍数减小的Q2和Q4,那么估计因该在40V左右保护。可见从纯技术来说,楼主这个改电路维修是完全失败的,如果从使用角度来说,首先前提是假设识配器不坏的情况下,还是可以的。
所以正确的改法因该是假设在20V保护,那么就将Q2和Q4去掉,用一个25K的电阻来代替R51,这样才是正确的。
写这个帖子的目的是要提醒大家,在没找到损坏的元件之前,改电路一定要千万慎重。最少也要多花点时间把需要改的电路的功能搞清,抓住主要功能(22V保护)忽略次要功能(Q2和Q4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因适配器电压的波动稳定在一定范围内)如果想要改版既抓住主要功能,又抓住次要功能,那不是维修的范畴
最后感谢湖南草上飞大大的帖子,让我想起这个问题,这才有了这篇帖子

网友(点评):
现在能有你这么认真的人不多了,顶你

网友:
所以正确的改法因该是假设在20V保护,那么就将Q2和Q4去掉,用一个25K的电阻来代替R51,这样才是正确的。
请问楼主,这样改后ACDET的电压是多少了,我计算了一下,如果以+VBATA电压为19V计算,R51为25K,R50为30.9K,那么ACDET的电压为10.5V,和楼主说的2.2V保护是不是有冲突了。

网友:
准备发到这里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1611416
  发错了 发到这个帖子上了 当然看这个帖子的人都会看那个帖子的 所以说的某某楼的 就是那个帖子的楼层 这个帖子中月饼老大的分析是基本正确的 但是说要取消q2q4的的说法 值得商榷

网友:
我最开始也检测过了D500,两端压降仅仅只0.6V 不到的样子,也加焊了D500,唯一的可能就是R51阻值变大毕竟是432K,或者是两个三极管(注意这里的三极管是带内阻的,非普通的三极管)有偏移,可能工作在不稳定的放大状态。VBATA点的电压实测也在18.5V的样子,经过我改造后,ACDET的电压一直稳定在1.2V的样子不再变动,特意把适配器的电压从18V到20V调整测试都很正常,单独装电池测试,也是正常状态。具体的原理我也无法分析的太复杂,有时候修机就是凭感觉和经验来处理的。我觉得这种改造办法,应该要比简单的用两个电阻分压获得ACDET电压可靠些,好像有很多都遇到过这类同样的现象,又查不出周边坏的元件,我想可能跟元件状态偏移有关,而不是元件的击穿或开路那么简单。

网友:
行赏楼主的精神  希望多多发帖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就是真正的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带内阻的三极管和不带内阻的三极管 有什么不同吗 如果用不带电阻的三极管 外面还是要接偏置电阻的 二者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
今天去 工厂了,刚回来,看到有很多回复但因为在上班的缘故没能仔细看,很高兴各位给我指出其中的错误,再次表示感谢!其实昨晚睡觉的时候我也意识到了其中的错误了。等晚上下班会做一些更正。再次谢谢大家的指正,只要大家都能来讨论,我想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网友:
Q2,Q4的具体工作原理是不会错的,错的是把U3的工作状态搞反了(没有仔细看U3的PDF,只大概看了下框图)具体的等下班我会说明

网友:
刚又查了下手册,发现Q4的参数也给搞错了,Q24的饱和电流因该是100MA,ICEO是50uA,放大倍数60。因为Q2的放大作用,Q4实际是不会工作在放大区,因为只要Q2的基极电流超过0.8mA,Q4就已经饱和了。另还查了IC的5脚,发现该脚是电源检测脚,当该脚大于1.2V时IC就认为外接电源高于电池电压,反之则认为外接电源电压低于电池电压。因此对于IC保护这块全部叙述错误。
最后诚恳的向草上飞大大道个歉!也向所有看个本帖子的朋友道歉,因为本人的失误给大家带来不好的影响,同时也感谢饼哥和所有人心朋友帮我指出错误,谢谢大家

网友:
楼主的精神可佳,可以说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可惜我连块砖都没!

网友(2011-09-28):
自愧不如啊,LZ这么去研究电路图。。 而且有那么多精彩的回复。。领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