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联想昭阳s660主板南桥电路零件。我这个没掉了。完了 ...
急求联想昭阳s660主板南桥电路零件。我这个没掉了。完了。

楼主(2010-06-10):
我这个零件丢了。能滞帮我看一下主板南桥上面的昭阳s660主板。南桥边上的电阻。电阻为r171 r189 r457 r469 看看哪个上面有电阻的。谢谢了。
在下感激不尽。。
主板
联想

网友:
看电阻信号线的粗细就可以了,粗的装0-100欧的,先从阻值大的装起,洗的装102-104的电阻就行,就怕有的是分压电阻,这个必须要装原值的。

网友:
下个图纸看一下吧,可能有这主板的人不多,

网友:
R171=R189=10K r457=r469=1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