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CQ35问题.大家别忽视了。

楼主(2010-06-10):
今天客户发过一个摔坏的
笔记本
CQ35过来.上电.用可调电源.按开机没反映.随即给客户打电话.客户说确定能开机..我就纳闷了。随即找了个原装的电源冲电器.插上可以开机了...后来想.着个CQ35看来是必须用原装的冲电器才可以开机。所以通行在修此款机器的时候最好是用原装的冲电器.不要走过多的弯道.或是错误的判断.
笔记本

网友:
HP新款的机器电源接口中间针有一个电压,插可调电源用普通接头,保护隔离会不工作,开不了机

网友:
楼主的这个帖子很好,以后遇到会多加注意!谢谢!也要感谢2楼,以后都会注意!

网友:
用OEM的会已引起很多问题

网友:
这个我早就知道,用个电阻分一下压使中间的针有个几伏电压就能用了

网友:
楼上的意思是说加个电阻。用可调电源对吧。中间的针应该不超过7V是吧。

网友:
我量了一个接口出电压。中间针的电压也是19V。。呵呵。不是你说的那样,。

网友:
他的主供电就是中间的那根针 用可调电源把那个接上就可以用了

网友:
HP CQ35的中间插针的电压应该在7V左右,我们用的转换插头,中间插针是3V多吧,不能用,也不能充电。必须加分压电阻使用中间插针电压在7V左右。也可以直接在笔记本内疗将分压电阻做在电路板上,这样不管用什么电源都可以了。

网友:
我这有冲电器。我量了。我量了中间那个针是19V。你的怎么是7?

网友:
请问,HP的机器如果我从别的地方引一个5V过来。可以上电吗?

网友:
中心抽头的电源肯定不能加的噢

网友:
nc系列也是,需要在两个管子之间飞一条线

网友:
现在卖这种专用接头的。可以到淘宝上搜一下

网友:
呵呵、、、果然都是高手啊,哈哈

网友:
戴尔中间的针开路的话。造成开机特慢

网友:
这个问题早知道了

网友:
以前只有DELL的机器这么干,现在HP的也这么玩。

网友:
戴尔中间的针开路的话。造成开机特慢
这个学习了。您不说我还不知道呢!!以后留意一下好了。多谢

网友:
感谢提醒 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