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上网本求救!开机电流到0.7A 就是没有显示

楼主(2010-06-10):
  今天一个同学送来一台上网本··《因为自己刚学笔记本
故障:开机电流到0.8A停住了··外接显示也没有显示·  查了这个主板上的CPU对地阻值很低·8欧~·
如上图:我标识的这个是CPU吗?
  因为上网本还是第一次拆··
这个图是在网上找的··和我手上这块很像··
   求维修思路~~
  一般上网本这样单桥的是不是稀焊的多啊?

网友:
这肯定是北桥问题,重植北桥

网友:
2欧以上才当作是接地了,为什么阻值这么大,越是高级的CPU和GPU,核心供电的阻值都较低的。   不是单桥吧,反正我记得也好像有的。

网友:
应该是桥虚焊了不然就是BIOS问题了

网友:
集显的做北桥应该就好

网友:
北桥开焊的可能大,是VIA还是INTEL的芯片组

网友:
做CPU就好

网友:
是V/A的··
  Cpu是集成在北桥里的吗?

  还是那个小的芯片就是CPU啊·

网友:
刚上网找了下· 上图画的那个大芯片是北桥:
威盛VX800U将更进一步稳固威盛在超级移动平台市场的领导地位,其最大的功耗仅仅只有3.5瓦。威盛VX800U系列提供极致精巧的x86系统高质量绘图、视频和内存性能,拥有完整的Microsoft?DirectX? 93D绘图、高分辨率视频和音效播放,同时支持高达4GB的DDR2系统内存。

网友:
上图那个小的芯片是CPU
型号:C7-M
威盛 C7®-M 超低电压(ULV) 处理器专为新一代超小型板面 x86 设备量身打造,以其最佳每瓦性能和最小针脚面积傲视群雄。C7®-M ULV 处理器主频在 1.0-1.6GHz 之间,当处于全负荷运行时,功耗仅为 3.5 瓦,并且 CPU 封装面积仅为 21mm x 21mm,能够实现更便携的设计,从而减少设备的大小和重量。

网友:
那我这个CPU旁边的电容阻值那么低~~
会不会是CPU坏了·
  明天先去加焊下·
              不行在换··

网友:
BISO  或CPU问题

网友:
加焊北桥好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