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3000如何接SATA硬盘?

楼主(2010-06-10):
PC3000我倒台是有了。可是老师没怎么认真的说过。好像说了我没认真听吧。。。。像WD160G 320G的,PC3000好像不支持的。 还有SATA用跳安全模式和怎么接法?可以上传个小图吗?
硬盘

网友:
没有师父们说一下吗?非常的急啊,现在SATA硬盘维修量很大啊

网友:
一般SATA的硬盘不需要跳线的

网友:
啊如何 可以接PC3000修? 接SATA口吗?

网友:
用SATA装IDE转接卡,转接之后查到PC3000卡上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用SATA转IDE的转接卡,转接之后插到PC3000卡上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你们都是这样修的吗? 还是用那个COM转四针(扁口四针)的那个小东东来修的

网友:
其它盘都是用SATA装IDE转接卡,ST的盘要用4针的COM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