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915P 加电掉电(掉电后保护)

楼主(2010-06-10):
接到板子后,加电源后直接上电4-5秒后掉电,再按开机无反应。测开机针上两端均有5V,(正常应该是一个有一个没有才对的)断电后测各个电感对地值均正常,于是将绿线对地强行给主板加电,一看主板跑吗正常,并且能亮机。但是把绿线上的那对地的线拿开后就会自动关机,(可以看出板子上的各个供电应该是正常的,南北桥也没什么问题。于是跑开机针发现一个连一个上拉电阻,另一个直接进IO芯片(w83627)第68脚,此板开机时是通过开机针给IO一个低高跳变,然io与南桥共同来实现加电开机的,此时的第68脚一直为高电平。把68脚翘起来后仍是一直保持高电平。 所以怀疑是IO自己吧68脚驱高的,于是将IO换掉,加电测试OK!

版主这个可以了吧,能转正了吗?

网友:
要 转正嘛  ;;你图片 也发上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