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坏道问题

楼主(2010-06-10):
   希捷80G串口硬盘,MHDD第一次扫描出现3个红X,第二次扫描我直接用擦除覆盖,第三次扫描没发现红X了,装系统,GHOST进度到70%写不了,安装版系统,装到差20分钟时候自动关机.......这是怎么回事- -!

   希捷160G硬盘,MHDD扫描没发现坏道,没有任何颜色块(灰色的不算吧- -!),使用过程中有时候突然死机,然后开机不认盘了,数据线换下又认,过不了24小时又这样......

   求解.....不胜感激...

网友:
也许硬盘的质量不行

网友:
你确定你的机器没事  而是硬盘的事么  换个机器试一下

网友:
你换个机器看看在做下系统,像这样的 问题 ,只能碰到才有办法解决, 碰不到,不好说是什么原因,,如果要是换了N个电脑还是那样的话估计就是硬盘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