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17AB 不开机

楼主(2010-06-10):
修了一台联想LXM-17AB,不开机,按开关指示灯能黄色闪一下,马上灭,屏一点也不亮。电源上的电压都正常,有人说这个是MCP的问题,我从本论坛找了一个写不但不行,而且按开关一点反应都没有了,再下载一个还这样,型号绝对没有错,然后就换了个新的再写一遍还是不行,有没有高人指点一下呀?

网友:
指示灯能黄色闪一下,马上灭,屏一点也不亮
电源带不动负载,或负载有短路现象,你拍个图片看看

网友:
说说电流的情况啊 量了公共端 电感有没有短路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