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TR5C 一直出H 字母

楼主(2010-06-10):
SONY PCG-TR5C 一直出H 字母 换了H8 还是一样问题。 键盘也过了
不知道怎么修了
问题

网友:
测量键盘接口的阻值看是否正常

网友:
前天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老郁闷,搞了两天没有搞好,接口阻值正常,键盘也换了,H8也换了,还是没有好(这个H8还不太好焊)。最后从料板上拆了个BIOS换上好了,测试了半天没有问题。

网友:
BIOS???
不会吧,BIOS能导致这个问题啊!!能给个解释吗?如果楼上也不知道,请分享一下为什么不换别的换BIOS的想法啊?谢谢

网友:
这个,楼主有没有试试不插键盘外接USB的试试?

网友:
我也没有明确的解释,反正我换BIOS是搞好了。我想主要可能是因为这个H8没有用自己的ROM存放软体吧,软体是放在BIOS蕊片中的吧,现在好多EC都这样做了,EC本身不带软体了,这样方便我们维修了。另外回楼上的,插外接USB的键盘试过了,问题一样的。

网友(2010-07-19):
楼上的不对啊.H8都是带程序的.
我手上的现在是一直出T这个字母.目前还没换H8
很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