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60 不触发一例

楼主(2010-06-10):
机器型号:ACER 5560 (INTEL945PM+7300显卡)板号为DAOZR1
故障现象:待机电流0。06A,不触发。感觉待机有点高,ACER机器一般都为0。01A。维修参考31ZR1MB0001-A1A-0329-B图纸,实际电路图与图纸的芯片编号不一样。为了大家方便理解我按ZR1的图纸顺序介绍。
维修过程:
1,开关脚电压3.3V,PL5 +3VPCU,PL7 +5VPCU。
2,测EC87541供电PIN34,VCC1为+3VPCU正常,PIN161,VCCRTC为3.3V正常。且晶振起振;

3,按开机键测EC 2脚NBSWON#有跳变,171脚EC_DNBSWON#为2.78V经过D9到南桥,且D9的2脚为3.3V且D9的1脚无跳变。155脚的RSMRST#也无0-3。3V的跳变。

4,挑开D9,按开关键EC_DNBSWON#仍无跳变。。说明跟南桥这边暂无关系。重点还是排查EC这边。

5,最后检测ACIN 为3。3V正常。
6,更换EC 87541后故障依旧;
7,打BIOS A0-A19的电压,发现好多条无电压。因为换过EC,BIOS也懒得打波了,直接摘了刷BIOS。
8,刷好BIOS后,上电待机变为0。01A,上电触发,0。29A掉电,测试各电感电压均有。CPU电压无,然后在CPU电压这里纠结了半天,测CPU的VRON信号及各路供电都有就是不出CPU电压。换了MAX8736,MOSS管电容全换了还掉。维修进入死角,
9,掉电,会不会有后级电压短路,整板找,找到开关板上的USB供电5V对地阻值48左右不正常,摘了5V供电转换芯片后阻值回到480左右正常。将5V直接连过来。其它整都无短路现象。还是不出CPU电压。
10,现在重点放在少电压上面。反复按开关键测每个供电是否出来。最终测到+1。5V的时候不出。终于找到故障点。

11,+1。5V是+1。8VSUS通过PQ36转换过来的。测PQ36的输入脚有1。8VSUS,输出脚无电压,控制脚4脚无电压。4脚与PU7的6脚相连。测PU7的1脚VCC 5PCU正常,4脚MAINON 开启信号脚3。3V正常。此芯片坏。由于找不到这个管子,所以就尝试着将4脚的开启信号3。3V与6脚相连后。+1。5V出来,再测3脚的PG也出来3。3V。
再次通电触发,电流上到0。67A左右且不掉电,上CPU,内存,屏终于有显示。至此整维修结速。
再次拆掉CPU,上电测CPU电压测不到,放上CPU才能测得到电压。
还有就是前面由于错误判断是CPU不出供电引起维修进入死角。

网友:
楼主。请教一下。ec的RSMRST#应该是ec发给sb的待机好的信号吧,
应该是不按开关就是高电平吧,(ec待机条件必须先满足)

网友:
有些RSMRST信号待机就有3。3V,有些是触发后发有的。具体原因不请楚,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汗、、楼主试机不上CPU呀、、、

网友:
USB的供电,你就直接接起来,不准备搞了吧,好像有点不太好

网友:
找不到那管子没办法只能直接连连了呀.今天等下接个保险算了.

网友:
7,打BIOS A0-A19的电压,发现好多条无电压。因为换过EC,BIOS也懒得打波了,直接摘了刷BIOS。>  楼主测的时候BIOS的 AD 线的电压,是不是应该是3.3v。我一般都是打啵,没有测过,楼主说明下,

网友:
我修到一台ACER 3680也是,ZR1板号。。故障为待机电流过高,EC条件都正常,BIOS无波。。

网友:
RSMRST# 这个信号代表 电压准备好信号吧  就是EC给南桥的      87541 97551 肯定是待机就有的3.3  别的电源管理 我测过有的就是开机以后才有的3.3

网友:
汗 啊,楼主试机竟然忘了上CPU,低级失误,引以为戒,呵呵

网友:
不错,短短文章包括了很多维修经验。

网友:
  BISO可以影响不开机吗?

网友(2010-11-17):
有些机器不上CPU是不出电压的,

网友(2011-04-28):
RSMRST#指的是待机正常吧,告诉南桥待机正常的啊。。

网友(2011-07-07):
RSMRST#是南桥返回挂起电路的复位,在待机的时候为高或者为低应该都是正常的   只要在开机的时候要有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