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索尼数码相机出了故障

楼主(2010-06-10):
我的索尼数码相机型号是
SC-W5的,现在还可以照相,照出来的照片还很清楚,只是耗电太大,新的2500MAH MI-MH 电池,只能照5-6张就没有电了,就自动关了机,镜头就缩回去了,再换上另外一对新电池,故障也是一样的.请问这样的故障怎样修理?
耗电

网友:
十之八九里面短路了,如果你没拆过没搞过维修的话还是送修吧,数码相机拆修要非常精细的,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该机用来看原来拍的照片,很好,电池显示满满的,把开关打到自动,或其他地方,镜头刚伸出来马上就缩回去,并且自动关了机.如果用新的2500MAH的电池,镜头伸出后,不要关机,就可以连续拍30--50张照片,并且很清楚.请问:该机的镜头电机,到位后是用什么方法切断电源的呢?

网友A:
请问:我来这个网站已经3天,登陆3次以上.怎么我的下载分是:-54? 积分-2 ,不是说登陆一次可以得1分吗? 想要看的文章,资料,图纸,全部无法看的到?是否要登陆50次才可以看?怎样才能得到正的分?想提问以下,到处无法找到讲话的门路!搞了3天,才摸到这里,可以讲一下.这个网站怎么这么苛刻?想要看这里的文章,是否要半年以后?

网友A:
请看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