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 有待机,开不了机怎么修?

楼主(2010-06-10):
今天从朋友那里拿来一台老式的IBM T22
笔记本
,故障现象为开不了机,折下板子测得待机3V 和5V都正常,还有就是测南桥晶振一脚有1.45V的电压,另一脚为0V,这样子是不是说明南桥坏了?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开不了机

网友:
有三种可能
一是 晶振损坏
二是谐振电容损坏
三是南桥坏

网友:
用示波器测测呢? 按开关有没有反应? 要是闪一下 就是3421坏了

网友:
老机器,老问题,老办法,用示波器测一下有没有波行先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32.768是否起振,测量SLP3、 SLP4是否正常,PWTBIN、PSON到I/O是否有开,路,
然后再检查I/O -南桥电路是否异常。

网友:
先换了再说,,这样的机子看看CPU电压管理IC

网友:
7楼的说的不错 我建议用他的方法 试试

网友:
同意7楼,很详细

网友:
加焊说不定也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