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ASUS华硕MZN-MX SE开机跑FF。D0。D3。EE不显

楼主(2010-06-10):
此板拿过来有CPU有内存,,,检测卡跑EE。我换了内存洗了内存槽还是同故障,,拨了内存条还是跑好多码。。FF。DO。D3。。。。EE
测CPU供电内存供电正常,,,桥供电也正常。。。。
因为是单桥,,边上有个25。0测两脚有0。01的压差晶振。32。768晶振。有0。2的压差。
怀疑是桥的故障,,,用力压了一下桥。。。。。。。不行。。。。。。。再来一次用力压OK。。。亮了。。过EE显示了。。。一路到85。。。好加焊。。。。上二楼做BGA。。。

10分钟后完成后下楼。。装好U和内存,,,又是跑FF。DO。。D3,EE。。。难道没加焊好。。。我这里一般板子加焊成功率还可以呀!我自己感觉也应该没问题哟。。
重做。。。又上二楼拆桥,,搞干净,,上珠子,用了我四十分钟,上BGA。。开启七分钟左右好了,下楼。。。。
装U。。内存,,,,,,还是那样一路到EE,,这次也是压一下桥,,,

晕,,跑EE。。。难道桥没做好。。。
不可能呀
我这里重做成功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九哟。。自己相信自己的BGA功夫。。。

哎。难道是我压桥时手扣扮主板用力过猛把板子层里的信号线搞断了。。。
???????????????????????????????????????????????????????????????????????????????????????

??????????????????

》????????????
??????????????
。。。。。。

最后一招。换一下晶振电容和晶振
换了电容有时候开启可以亮,有时候不能亮。。
换32。768,,呀呀个赔的。。。

是这个的问题,次次都亮
哎。没有示波器就是不好。。。看不到波行。。。。。
走了一大圈的路。。。

网友:
修主板还是得有示波器才行,看电压差有时不准

网友:
楼主在说你加焊重植成功率的高低
32.768坏一般情况下很少有跑EE的,如果有示波器就可以看到肯定没有波形

网友:
应该是晶振性能不良  起振到一半振的不对了,才导至只跑了一点点码,楼主用手压桥,估计手碰到晶振了,才会能跑完

网友:
这个帖子才真正叫长见识,实属罕见!

网友:
小张。看来最近搞的不错啊!连BGA都会了啊!在那边学了很多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