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七彩虹 C.P43 X5。跑03

楼主(2010-06-10):
上电后从FF跑到03,各处供电很正常。不知从何下手了。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各供电正常只能刷BIOS看看了。再打下内存AD线阻值是否异常了!问下LZ检测卡数子跳变了多少次??感觉是没有过内存!

网友:
刷BIOS就行了。。。。

网友:
换双核的CPU与667以上的内存

网友:
应该是BIOS吧

网友:
用E5300的U和800外频的内存试,如果不行直接换NB吧,估计与BIOS问题不大

网友:
这个主板是不是不上双核的CPU就不运行呢?应该不是bios的事。

网友:
刷下BIOS就OK了

网友:
测CPU及内存到北桥的数据线,桥虚焊可能性大点。

网友:
AMD CPU的话呢,先换个CPU和显卡看看,因为以上2者有问题导致不过内存, INTEL的先刷BIOS查查内存时钟够不够,扎AD线检查阻值

网友:
楼上,P43可是INTEL芯片的

网友:
是的 我以前修P43主板 拿2.66的U 就这样 我的显示D1 后来换的双核U 就正常跑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