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不过U

楼主(2010-06-10):
有一块845主板。不知名.刚拿来的时候是不过U。测得U上下管无控制电压。换了附属电源管理芯片和主电源管理芯片。后测U的电压都正常了。有复位电压。(点复位键的时候。诊断卡有反应。有复位就必有时钟)U。内存。显卡电压都正常。到此就不知道怎么修下去了。路过的仁兄给点意见。。

网友:
有没有帧信号呢?没有的话,北桥坏的机率比较高

网友:
无示波器。

网友:
量了北桥上的小电容。都是正常的。诊断卡一直是02

网友:
845板工作条件都满足,可以刷BIOS,压U座,压桥试一下,是否有变化。

网友:
跑02一般是无意义的,一般的478的U底座的问题多点,你可以试下

网友:
复位全正常的情况下 压桥以及CPU  刷BIOS 检查板子上是否有断线存在

网友:
今天闲来无事。拿起再测一下。该测的都测了。电压都正常。无意测到开机键。只有0.7V。真是搞不懂呀。既然开机键只有0.7V,那我测的电压又是那里来的?CPU主供电1.75V。复位1.73V,时钟0.43V,内存主供电2.56V,上拉1.24V,时钟1.2V,AGP显卡主供电1.5V。时钟1.6V,复位电压3.3V。反复点复位键万用表电压有跳变,南桥主供电1.52V,CMOS跳线上也有3.1V。(南桥待机也有3.2V)北桥供电1.74V,各个电压测得都是正常的。为什么开机键上电压只有0.7V?呵呵。本人是自己看着论坛慢慢学的。望有高手赐教!!

网友:
有的开关排针上是只有0.7V的。只要开机正常,这个就不用管。

网友:
你确定你的U是好的吗

网友:
开关针上0.7V正常

网友:
如果不是自动开机或掉电,0.7V属于正常,低--高--低

网友:
刷了BIOS后。正常跑码。感谢技术小组的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来给你解释为什么开关针上只有0.7V因为开关电路是有一个三极管  开关针接到了
电路大概如下帖  图中接的是芝麻场管而已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077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