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775的主板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0-06-10):
我有块精英的775的主板,用我现在的液晶显示器就不花屏,但用其它的任何一台都会花屏,是什么原因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
高不定呀,俺也想知道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好发张发屏的图片看看是什么样的花屏

网友:
一般会是接口或显卡的问题,集成的话就是北桥

网友:
跟显示器无关,只是分辩率不同造成的假像

网友:
支持楼上的,你这种现象理论上是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