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 40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0-06-10):
一、一台IBMT40的板,不触发,没有3M5M

首先量3M5M的电感反向阻值,用二极管档打正反向阻值。
正向阻值3M110左右,反向阻值3M560左右,
正向阻值5M75多,反向阻值70多(低于700以下不正常)
5M肯定有对地短路(正常为1K多,越大越好)

断开5M3个限流保护电阻,取掉的目的是判断是前级还是后级短路,实际上此板为后级有短路。
        5M到了哪些地方,则拆那些元件,(还可以用电击法)
T40
的板的5M到了18451925脚产生自举升压,拆掉一个1845后,阻值升起来了。
1631的区别:
内部有一个LDO能产生5V,可用于自举升压。
就要借用外部的5M产生自举升压。

网友:
好,维修思路清晰。学习。

网友:
呵呵 值得借鉴借鉴

网友:
还不给我转正啊  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