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1 奇怪的问题,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2010-06-11):
客户送来一台不开机的X41,所有电压都修出来了,但是不触发,下面R763,r764 不按开关时都有3v的电压,按下开关PMH6 32脚的PWRSWITCH#为1.65V的一个跳变按图纸来分析这个电压此时应该正常了,(但是为什么还不能触发呢?请各位前辈请帮忙解释一下啊!大家讨论一下!)用表笔对地直接短接PMH6的32脚却可以正常开机了,后来没办法,直接短接R764,一切正常了

网友:
根据图纸来看按下开关时PWRSWITCH因该是0.4V才对,现在你测德的是1.65V肯定肯定多半是R764阻值变大到和R763差不多了

网友:
是啊
您在看看吧
找个点位图

网友:
R764的阻值变大了,不能直接拉低32脚所需跳变电压,也就是说还不够低,而直接就OK了,也可换电阻或稍小的代

网友:
会不会是BC10的电容坏掉,形成电阻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