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款无铅焊台的性价比高呢,大家都在用什么的焊台,谢谢

楼主(2010-06-11):
请问哪款无铅焊台的性价比高呢,大家都在用什么的焊台,谢谢

网友:
一般有用国产的高频涡流焊台和二手进口焊台两种,不过这几年国内的高频焊台进步很快,在同一档次的性价比比较好,很多光伏产业大量使用。
二手进口焊台是以日本白光和美国威乐的产品为主,主要来源是工厂淘汰,还有洋垃圾,存在的问题是二手无质保,另一个就是耗材比较贵一点。

网友:
搭车请教:做无铅一般调到多少度?用安泰信的306DH。

网友:
无铅都是用380度。

网友:
我对这个也非常感兴趣。我现在正在用的是942,不过里面的变压器不是原装的,看样子大约50-60W吧。使用效果远没有预想的好,和kuaike 504差不多,焊无铅效果都明显不行。
各位你们有值得推荐的真正好无铅焊台吗?

网友:
我对这个也非常感兴趣。我现在正在用的是942,不过里面的变压器不是原装的,看样子大约50-60W吧。使用效果远 ...
引用 网友A:

你哪个主要问题出在变压器上哦,功率不足,影响回热。
最好的还是OKI,呵呵,这个做无铅是绝对的。

网友:
我也想打算买个,但还没有确定买哪款

网友:
OKI的 头子 太贵了 是易消耗品 一个4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