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必佳乐纺织机工控屏白屏维修!

楼主(2010-06-11):
今天的特别主角是一个必佳乐纺织机终端显示屏,故障现象是背光亮白屏!

先来看看是什么样的!(忘记了拍外观照片)只有内部的!

故障现象,屏幕空白一片!

再来简述一下这个屏的原理:
这个终端是使用24V供电,里面含有一个开关电源DC-DC,作用是利用+24V变压成+5V和-23V ,+5V供应给光管高压电路以及逻辑电路使用,而-23V 是单独供应给LCD使用!逻辑部分包含有CPU/ROM/RAM/LCD Drive以及读卡器和一些数据接口电路!CPU工作要求也很简单,也是三大要素,就是供电/时钟/复位,这三样满足后CPU就开始读取ROM里的软件,读取正常后再根据软件控制检查各个外挂接口电路,检查通过后就输出控制脉冲给复位电路让复位电路维持正常工作!要说明一下,这块板的复位电路由一个名叫看门狗的IC管理,看门狗通电就帮周边IC复位,在初次复位后他要得到一个脉冲才能维持正常工作,否则就会再次复位各个周边IC,这个过程叫做“喂狗”!
CPU工作正常后就会输出各种控制给相应的电路!其它繁杂的太多,与这例也没有什么关系就不说了!

这次这个屏的现象有点像CPU没有工作或LCD屏有问题,先代换一下LCD,结果还是一样,也好,不然就要2K8元买屏了!接着检查主板,先测量一下供电和复位都正常(时钟方面因为没有示波器只能用电压测量法大致判断没有问题),再用最简单的判断方法看看CPU工作否,很简单,结合这个屏的特点,这个屏在背光开启大概5分钟后会自动关闭背光,要按随意键才能激活背光!我就利用这个特点看看背光能否关闭!如果能就说明CPU有控制能力,也就是CPU正常,反而逆之!结果是背光在一段时间后能正常关闭,也能按随意键开启!
这下好了,故障原因范围缩到了最小了!再来量量屏幕供电电压,也正常,是-23V!

最后再用电阻档打一下各个供给LCD屏的数据与地址线阻值,也全部平衡,大致认为LCD Drive电路正常!再细心测量一下通往LCD屏线的各条线电压,当测量到第5脚时发现电压是-23V,不正常啊!这个脚是对比度控制电压,没有理由这么低,再跟线路来到旁边的一个三极管处,上面是有一个8脚IC,三极管基极连接到这个IC的第5脚,电压是-4V,也不正常,按照电路分析应该是正压才对!接着检查外围各个电阻和两个稳压管和三极管,没有发现问题,确定了是这个IC本身不良!

手头没有这个IC,估计哦不会有得卖的!心想这个IC本身就是一个线性控制IC而已,是利用电压高低的控制方式,应该可以通过电阻分流取得合适的电压提供使用! 接着很简单地拿了一个10K(接GND下拉)和一个20K(接5V上拉)电阻,得到电压是1.5V,焊接后通电试机!OK了!屏幕显示了!但显示过淡,需要再调整一下搭配,将10K改成11K,电压变成1.7V,再通电!真正OK,刚刚好……!

最后装上机!

===================以下是YZZ163添加============================
X9C103S方框图:

通过其电路可看出,它是个数字电位器,5脚是电压输出端,受控于1脚(减)、2脚(加)。

网友(点评):
检修思路清晰,元件代换处理简洁,难得的一篇维修文章

网友(点评):
写的很明确。

网友:
楼主说一下屏型号和屏线定义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不起!厂家秘密资料不能外传!

网友:
简单来说,这次维修就是将数控的对比度调节改成了模拟的。
没有屏参,甚至没有屏型号此贴失去了大部分意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思路和方法就算是有图纸也没有任何用处!
所以本贴所说的只是一种思路和方法而已,具体的维修方法我也省略了许多,原因也是资料的保密需要!
刚才联系了必佳乐售后零件供应商,得知那个8脚的IC价钱,恐怖之极……1030元包含邮费!

网友:
楼主说一下屏型号和屏线定义吧
引用 网友A:

这种屏多数都是TTL接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价钱其实就是返厂维修的价钱!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价钱其实就是返厂维修的价钱!汗……!
引用 网友C:

这个8脚IC应该能代换吧

网友:
厂家秘密资料不能外传?基地也有很多资料,都是免费下载的

网友:
能说下-那个IC的上面标示的型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X9C103S
已经买到,只是8元一个!
厂家的售后维修价格不是一般的黑!!!!

网友:
淘宝就有卖的

网友:
X9C103S
淘宝上卖的不过5元钱,和1030元相比,说明了什么?大家想一下, 那就是厂家黑的程度。

网友:
好东西呀!! 我修过一个汽车检测仪器  !工作原理差不多我的问题是电源供电的mos管坏 了

网友:
我想板主不是专业从事液晶行业的吧,有一些專業用詞跟电压数据很像不相称,还是....,不过是一个很好的维修案例啦,大家加油。

网友:
不知道上拉和下拉是什么原理,图片中没有圈出来

网友:
“上拉和下拉”这样的基本概念不适合于在我们这个栏目中讨论,请到维修基础栏目里的新手入门和电子电路技术中去找找看。

网友:
louzhu强大至极 佩服 !

宇光 -2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这种故障直接就跟以前cf里面发的一个贴,AOC 17 通电开机的故障,用 阻容电路来搞定复位 代换IC复位。

网友(点评):
这个是数字电位器。你搞错了,不要光看前面那段文字呀。

网友(2010-07-12):
你这一修最少赚个一千几百

网友:
还是工控机好赚啊。不过技术和资料都没有。只有高手才能赚这个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