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充电一会就关闭电源

楼主(2010-06-11):
接到一个联想F41进水本,原本不开机,隔离保护MOS管关闭状态,后查到是有一断线。飞线OK        现在单用AC正常     单用电池也正常。    同时用电池充几分钟ACOFF信号置高电平,外接电源就关闭了  同时感觉充电芯片有温热感       不知道ACOFF是哪里发出的   查电路图也找不到         高手们帮帮小弟

网友:
KB926Q 和27PIN,PQ2

网友:
PQ48 ,PD23就这几个元件,查查吧

网友:
你直接搜一下ACOFF,应该是从EC发出的。

网友:
兄弟我在等别人的答案我遇到的问题和你一样,。。。是由IO发出来的,,但我换了IO没用,充电IC也换了,,,,,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检测售号有问题呢,或者是说电池检测!!!!

网友:
充电ic坏了。

网友:
我碰到过这种问题。换了冲电IC就好了。不过是DELL的机器。不是你这个

网友:
进水机不好说是那的问题,仔细观察一下电阻有没有被腐蚀的。另外你也可以把电源调高到20伏看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
信号由EC发出,发出的原因:
1.检测到充电电路异常
2.检测已充满
3.检测出了故障
换EC,充电芯片,查电池检测线路之元件(如电阻阻值?电容接地?元器件热稳定与工作稳定性)

网友:
是不是那种大机子啊,我也碰以过一样的问题,就是把电流表的电流开到最大,有的电流要大于5安的,而我们搞维修的电流表一般就是5安的,而且加上电池又要给电池充电,那电流就大于5安了,所以会关机了

网友:
同样的问题我也在寻找维修思路,修了一天没修出来,有时候不开机充是好的,开机充电几分钟就关闭电源,,不知道是不是负载大了,把19V拉低了,关闭了电源

网友:
应该是电池检测电路有问题